当试图更改密码时,本状态所返回的密码不正确

楼主(2012-06-17):
客户一台主机的
160G
硬盘前面(大约20%左右)有几个橙点,所以把前面20G的容量隐藏了,于是格式化C盘后
重装系统
打开系统时显示“当试图更改密码时,本状态所返回的密码不正确!”换了几个系统都是一样的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所以发帖求救!!!
微软

网友:
文件分配表搞坏了,重新分区一定行,有文件没?

网友:
新手不太懂 学习

网友:
如果没什么重要文件,你清零,再隐藏,重做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