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60暗屏屏处理

楼主(2012-06-17):
此机拿来时待机0.5A左右,按开关不触发。
拆机检查EC周围有进水痕迹,处理焊盘,补小件,换掉ITE8502,试机外接有显,内屏暗屏。。
测屏接口供电正常,DISPON无电压,测Q5第3脚有电压0.1V,换掉OK,此机修复。

补充内容 (2012-6-19 16:44):
感谢各位关注,没说清楚对不起
15楼的兄弟说的应该对,显示开启信号,Q5的2脚输入的LCD_BK_OFF应该是背光控制信号,高电平时1、3脚导通,拉低DISPON信号,屏幕暗,17楼兄弟说的没错,此机Q5击穿使DISPON信号处于低位

网友:
这里好像关联到休眠开关吧

网友:
DISPON 这是个什么信号呀

网友:
这就是一个盒盖关背光的开关管

网友:
Q3  NPN 三极管  2脚基极 控制 3脚 集电极电压  2脚电压升高  三极管导通  3脚被拉低  DISPON 电压降低  2脚电压降低   3脚电压升高   DISPON 电压升高   可能是DISPON 电压高低控制 屏幕 背光 亮暗的

网友:
  DISPON  这是什么信号啊

网友:
DISPON  =  DISP +ON  (显示器开启信号)

网友:
我手里也有个暗屏的LED屏  听论坛讲飞了个背光开启信号  最开先还亮了一会儿 之后又不亮了  是asus  F81S  有朋友修到过吗?

网友:
Q5的3脚应该有3,3V,是不是它穿了,dispon是啥信号,请楼主指点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