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不插适配器也显示在充电

楼主(2012-06-17):
有台华硕的机子,开机,充电都正常,就是没插适配器时机子的充电指示灯也亮,系统里也显示在充电中,并且电池在机子插久了会有点热,怀疑是I/O的充电识别电路有问题,I/O换了一个还是一样,请问,这样的怪故障还有哪里会引起呢?

网友:
电池也换过了

网友:
装上电池不插外电量电源口有无电压 如果有的话就是充电隔离的问题。。。。。

网友:
没见过,学习一下

网友:
隔离保护 有问题吧· ??

网友:
充电IC测下工作条件....

网友:
测试充电 接口 的侦测信号 是否正常,正常3.3V  不要短路。
你这个问题基本在 IO和充电芯片上,先测信号。

网友:
是否充电电压有! 第一脚或者最后一脚。

网友:
把充电IC换了好了一会,但过了几个小时把电池拔出来再放进去又是一样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