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上网本不触发

楼主(2012-06-17):
优派VNB106 板号是P02 MB NPB VER:C   机子拿来看电流  0.05A 按开关电流无变化指示灯亮10多秒后 电池灯亮 没有上电池的  拆机检测 3V  5V有 开关电压有  检测电压都正常的 。把EC换了 一样  晶振也换 CPU 南桥 都加焊 还是一样的 那位高手指点下怎么修哇 想刷BIOS  找不到文件 那位朋友有图纸或者BIOS 的发一个哇 感谢了

网友:
查供电 ,查IO ,查南桥

网友:
还的RTC电路

网友:
请问楼主修好了未,我现在手上也有一台这样问题的...期待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