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特尔主板进步了系统,重启 寻答案

楼主(2012-06-17):
我这有块英特尔的主板,能点亮,但自检过进硬盘进不去,重装过系统,换过硬盘,但还是一个样,我设置U盘引导也进不了U盘,谁能给个良策,急急急急急急急急

网友:
线换下,看看行不行。不行就换主板,最绝的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
用主板别的硬盘口试一下,如果不行,主板的问题,如果不会修,换主板

网友:
换个CUP换个硬盘口

网友:
同意楼上说的

网友:
如果你用的是串口硬盘,那就换并口硬盘来试,如果是并口就换串口来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