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不定时掉电,,第一次能进到桌面掉电,第二次显示一会就掉电

楼主(2012-06-17):
IBM T40不定时掉电,,第一次能进到桌面掉电,第二次显示一会就掉电,有时进到一半就掉电,,可以重新开机,,不用重插电源,,

网友:
看看3V5V的电容吧 那个经常出问题

网友:
是某个元件工作不稳定,这个不好查啊

网友:
有可能是过温引起的掉电,你隔段时间开机,看看和连续开机的掉电是不是有出入~如果隔段时间开机时间长,大概就是CPU过温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