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内存自检后 自动关机 求教

楼主(2012-06-17):
电源新换的 ,测试没问题 , 机器被雷劈了下 ,刚开始 管用 后来  关完机 再开  内存自检 滴声 后自动关机 ,烧了个便宜的电源, 知道的前辈 ,还望不吝赐教

网友:
摸摸南桥、网卡、IO这几个芯片都烫手吗

网友A:
南桥烫手很明显短路,只是不明显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南桥烫手很明显短路,只是不明显而已,

南桥电路 部分 能否 提供西具体的检修思路

mey
PCI A14脚,USB~

网友B:
雷劈,网卡,南桥。换吧!!你那个山寨电源没保护功能,后级短路就烧电源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雷劈,网卡,南桥。换吧!!你那个山寨电源没保护功能,后级短路就烧电源的。

雷从电源进的,先前开机了  后来关了之后就开不开了  还是 电路 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雷从电源进的,先前开机了  后来关了之后就开不开了  还是 电路 哪里出了问题

不是电源进,一般是网线进来,220电源防雷做的很好,网线就不行啦!是主板元件坏了

网友:
换南桥吧 估计网卡也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电源进,一般是网线进来,220电源防雷做的很好,网线就不行啦!是主板元件坏了

电源坏了  换的 所以 才怀疑 雷从电源进的

网友:
哪烫换哪,这是最简单的方法

网友:
换个南桥就可以了  网卡要是坏了不想换直接加个网卡就可以了 大多数是这种情况

网友:
像这种情况是供电或网卡短路引起的

网友:
还是网卡 附近的零件有短路的

网友:
先打USB对地值,看有没有短路,如果短南桥挂了,如果不短拆网卡试试,再不行就换IO再试试

网友:
应该是bios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