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31m-es2c无复位维修

楼主(2012-06-17):
故障现象是检测卡复位灯常亮。双bios 的主板维修 短接主bios一脚和八脚能够开机且能够显示 显示后自动关机 再开机还是复位灯常亮 无显。换过io和南桥还是一样的故障现象。主bios的一脚电压1.7v正常是5v这个引脚是和io相连的 图纸上也没查到上拉电阻。 望大家多多讨论一下这是什么故障呢

网友:
我先自己顶一下吧

网友:
希望帖子不要沉了 大家给点意见吧

网友:
把主BIOS拆了不装试试。我修过一ONDA双BISO主板 只装一个就好了

网友:
哈哈问题解决了 把主bios一脚通过一个电阻上拉到vcc 修复

学习了

网友:
楼主自己提问都自己修好了,很厉害,楼主很细心

网友:
是BIOS供电问题吗?

网友:
在附近找个VCC5V飞到1脚就行了

网友:
“哈哈问题解决了 把主bios一脚通过一个电阻上拉到vcc 修复”为什么这样处理就能开机了?

网友:
也就是说是BIOS芯片的供电线路坏了对吗?不过我很是佩服你的检查方法哦。能找到是BIOS这方面的问题。

网友:
楼主很有一套啊!

网友:
供电,时钟的供电是不是都正常了

网友:
不会是主BIOS短路了吧,架空1脚有没有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