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用的是什么价位的bga

楼主(2012-06-17):
如题,最近要买了,请教一下大家都是什么价位的

网友A:
我在学校,如果个人店,就经济实用型3000左右的,好一点点就给4000,再高档就6000多的!一般点都是3000多的!!主要是看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在学校,如果个人店,就经济实用型3000左右的,好一点点就给4000,再高档就6000多的!一般点都是3000多的 ...

我看到就基地有一款3999的 ,4000的没看到。。。

网友:
CF260蛮好的呀上下用3自动做就是了~!

网友:
应该看技术,看价位没有什么用吧,最便宜的BGA也一样通杀

网友B:
我觉得这种东西要经常用.应考虑买好一点的. 如果我开店的话.BGA最少放一万.

网友C:
本人的BGA是3500的,感觉比260强多了,360也用过,效果个人认为一般没有桌*茂的好,我以前都是去我哥们那用他的桌*茂的5830,好贵的机器但是基本没失败过,倒是用360经常会吊点或者焊不下来
PS:有360的那哥们也做了十来年维修了,不可能不会调曲线吧!

网友:
  买个5000块的就好了  用不到太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这种东西要经常用.应考虑买好一点的. 如果我开店的话.BGA最少放一万.

我也这样觉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本人的BGA是3500的,感觉比260强多了,360也用过,效果个人认为一般没有桌*茂的好,我以前都是去我哥们那用 ...

能否推荐几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