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L9VB4,通电白屏,指示灯不亮,按键无效(已解决)

楼主(2012-06-17):
好久没发贴了......
今天收到一款长城19寸LCD液晶,型号是L9VB4,故障是通电即白屏,指示灯不亮,按键无反应,此机型的供电是DC12V.上网搜了一下,此款机型的通电白屏故障已有先例,尚且把它视为通病吧,但遗憾的是尚没有人提供解决方案,所以只能自己摸索着修了......
首先找到故障点为驱动板电路:
1.用完好的测屏工具测得显示屏没有问题(注:我的测屏工具是一款屏幕摔碎的LG牌的显示器的电路总成,把它移植到故障机的显示屏上,通电屏幕显示LG的LOGO,由此断定屏没有问题)
2.故障为通电白屏,断定高压板没有问题

由于此款机型的供电DC12V的插座设计在驱动板上,假如用通用的驱动板代换,能以保证接口与机壳吻合,所以只能修复原驱动板。上图:
修复过程:1.测驱动板向屏供电电压为1.5V左右不稳定,正常应为5V
2.测1084的输入端没有5V,只有微弱电压,1084的功能是将5V转为3.3V
3.怀疑12V转5V的芯片(右图红框标识)损坏,此芯片的型号为:ATC4060SH,此芯片的第二脚为12V输入端,第三脚为输出端,正常情况下输出电压应为5V,但经测量,输入端有12V输入,但输出端是11V,不正常。手头上没有这个型号的芯片,用MP1430代换后故障依旧。
4.右图紫色标识的是一个电感线图,紧挨着它的是一个电容和一个二极管,电路紧密,为看清电路我决定把电感线图暂时取下,
此时我把板子翻过来才发现,电感线圈的其中一脚虚焊。

重新加焊后,点火试机,屏供电5V正常,ATC4060SH的第三脚输出5V——正常,图像显示——正常,电源指示灯——正常,按键操控——正常,一切如神九发射时那么正常。。。。。
总结:此故障的病灶就在于电感线圈虚焊,导致各路电压输出不稳,加焊即可,无需更换通用板。

支持一下

网友:
运气不错。呵呵。
不过我的运气也不差,前天修一款故障现象为不通电的显示器,这个显示器其实所有部件都正常,只是板子上的电源接口火线那头焊点与保险的焊点之间在通电的瞬间打火,从而造成电路保护导致不通电。最后把两个焊点(两个焊点间距只有3MM,且在一块焊盘上)加焊成一个大焊点后修复。

网友:
我什么时候也能修到这样的显示器啊

网友:
好多这样的情况呢,印象里联想用12V外置电源的多这电感虚焊的呢。

网友:
这款我也修过一个,,,好像也是电感坏了,好多都是驱动板上的电感坏 了

网友:
楼主拴钱咯。。。以后我也多留意咯,老是想着换驱动板。

网友:
这个其实只要你了解显示器的电源电路,就知道是电感的问题了

网友:
虚焊很可怕的,所以我每次修完都会检查有没有虚焊的地方,这样修完的才能用的住。

网友:
虚焊  赚了

网友:
图文并茂,一目了然。
这样很容易记住,多谢楼主分享。
PS:这种楼主是怎么报价的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是按更换通用驱动板的价格来算,但我收了60元

网友:
显示器虚焊的板子多不胜数,高压部分最多了

网友:
哈哈虚焊哦,又可以空手套白狼哦

网友:
维修第一步就要看电路板有没有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