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两层楼房,每层12间,该咋个布线?需要哪些设备?

楼主(2012-06-17):
两层楼房,每层12间,该咋个布线?需要哪些设备?

网友:
准备干什么房子呢?

网友:
交换机 ,网线

网友:
修来搞农家乐。

网友:
这个  很简单啊~    外网接  一个4口路由器    再路由器 接  一个24口的交换机
然后从交换机上接23台电脑     另一台接路由器上  以后增加电脑就接路由器上    确保稳定

网友:
既然是做农家乐,那就一台无线路由,一台24口交换机。外网接无线路由,下接交换机。

网友:
稳定的话,还是采用路由--------交换机方式吧。

网友:
如果墙壁是空心的,那过线在墙内过

网友:
交换机找一个中间点的位置 放置

网友:
主网线先用路由,然后分出来之后就用16口一城楼用一个交换机如果房子是吊顶的 话,直接就从房顶走线

网友:
什么办法来控制这24台电脑哪一台上网呢?

网友:
控制上网一般的路由器都有功能,如mac地址限制,具体功能可以看路由说明。还有上网控制软件可以实现功能,而且功能比较多。网上很容易查到的

网友(2013-08-01):
mac地址限制这个方法不错a

网友:
还是采用路由

网友:
1.买无线路由配无线网卡.2.一个24口的交换机 .3.象网吧做无盘机

网友:
先用路由器再用交换机

网友:
这个可以有

网友:
农家乐可以提供免费WIFI 比较受欢迎。。
12M光纤接个好点的企业级的路由 感觉磊科NR235P就差不多了,便宜好用稳定,好点的NR285P。。
再弄2个24口交换机 ,百兆的就可以了,当然你可以用价格贵差不多一倍的千兆的咯。。

外网入户线到办公室接路由(NR235P)WAN口,路由四个LAN口接两个24口交换机,一层楼一个,24口交换机布置到每层的中间包厢位置比较省线。
关键是还可以外接几个无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