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DELL1330不触发的维修

楼主(2012-06-17):
机型:DELL 1330
板号:DT2 UMA
故障:插电大电流

1、   大电流的原因通过烧机,很快就找着了,一只电容短路。拆掉量主供电已经不短了。

2、   插电,有300MA的电流,摸EC 5025,巨烫,手头没有这款EC,就订了货,主板扔一边。

3、   第二天EC到货 ,更换上去,插电仍然有300MA左右的电流,摸ECE5021发烫,继续订芯片

  4、5021到货后更换上去,插电3V5V均OK,待机0.008,但按开关键后电流上到0.06就不动了,几秒钟后掉到0.008,再次触发一样的现象。

5、首先检查+15V,只有4V左右,这样就无法驱动+3VALW和+5VALW的VS电压。从本机的+15V电路来看,主要是通过U64,D32,D35,Q68以及+5vALWP组成的升压电路产生,最关键的是EC 5025输出的32K的波通过Q68输入到U64,  U64产生的震荡波加到C710和C715,通过D32,D35抬高输出电压至15V

6、因为没有示波器,没有办法观察32K的波是否已经从5025发出,因此,又更换了一只EC(之前修过两台1420,+15V没有出来均是5025损坏所致),再检查EC给南桥的触发信号南桥的SLP信号,结果发现SLP_S3#,SLP_S5#触发后均只有1.7V,因不清楚此机的时序(1420的时序是先有SLP再有+15V),因此把南桥给干了,换上去还是一样。

7、仔细观察+15V的电路图,发现原图中还有一种产生方式是通过51120来驱动的,只是在主板上没有打件,就把U64给取了,补上R497。

8、触发后电流起来,上CPU、内存,接屏试已经亮机

总结,碰到过多起15V不起来导致的不触发,从这台机器的情况看,实际上还是有变通办法的。

网友:
有图纸就是好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