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TA硬盘检测不到

楼主(2012-06-17):
首先硬盘是好的,线也换过了,四个口都插过了,电源也换过了,在BIOS中就是找不到硬盘,IDE接口的硬盘能正常使用。主板是映泰P31-A7

网友:
串口光驱能认不?可以先试一试,若能认,就是硬盘坏了,若不行,就是主板的接口有问题的。 或者,清一次BIOS ,再试

网友(点评):
莫非楼主的4个接口都有问题?

网友:
所有SATA设备都不行,换了同型号主板的BIOS芯片也不行

网友:
那考虑换南桥或换主板

网友:
SATA接口应该那里有问题,你量一下SATA接口旁边的那4个像电容一样的,坏的就换了就可以了,我试过。

网友:
应该是南桥问题了

网友:
我有块华硕一样的问题,SATA认不到。。。。。

网友:
你不会在CMOS内的sata选项disable吧

网友:
你不会在CMOS内的sata选项disable吧?这个有可能哦!

网友:
想知道答案

网友:
期待楼主解决分享经验

网友:
看下BIOS 设置错误了  没有就是南桥芯片

网友:
电源供电线坏了

网友:
我这也有块铭宣的主板也是一样的问题,用IDE的在CMOS下能认到,串口的光驱和硬盘都认不到,放电也放了还是不行,我看主板日期是2011年的,正准备拿起质保。

网友:
刷个主板BIOS看看?

网友:
那应该是南桥坏的比例大些

网友:
南桥可能性超级大把

网友:
南桥可能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