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320 开机电流1.0A,报警七次

楼主(2012-06-17):
开机不显示,电流在1.0几,插不插内存都一样,电流不变,有7次报警,停顿后重复报警7次,这种说是通病,就是不知道解决方法,请哪位有遇到过的帮个忙回复一下

网友:
电流?电压?哇,你的帖子说的这样,谁帮得到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有供电电压都正常,电流在1.0几不变啊

那你看看旁边是否有门电路有就换了,再量下VGA的三基色,再量下三基色和VGA123脚是否通了,看看接口有没有换。量下色容阻值一样不,1为北桥空焊,小了有可能北桥换了,加焊下北桥,大概这样就OK了!

网友:
是INSPRION1320吗?此显卡易虚,加焊下显卡可能会好

网友:
你确定内存没问题?

网友:
我遇到过你这种问题   还了新内存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