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例白屏的维修

楼主(2012-06-17):
客户笔记本是 ACER4730ZG
现象是白屏,不是完全的白屏,有一定的横纹不规律
询问客户说是清了清尘就这样了
谈好价格后拆机。
仔细检查主板,没有缺件短线。
本来我的第一感觉是屏有问题了 。果断换屏。奇怪的事来了 ……
换了一张屏 亮了,可以看见自检的字母,但是就是屏幕有点发白,
给客户说是屏的问题(价格不便宜啊)。一番砍价下来,同意换新屏了。
可就在我换上新屏的时候又白屏了???
难道主板有问题开始查吧。
查到VDDLCD 时候发现Q32工作不正常,找了一个P沟道的管子换上。
OK
——————维修断不可果断啊

网友:
你这比较简单

网友:
你想想之前他能亮机可以的,你说是屏问题太草率了LZ

网友:
希望以后多一点这种客户,青灰清出问题

网友:
是比较简单,这是希望更多的朋友不要犯我这样的低级错误。感谢回帖

网友:
如果楼主讲的更详细就好了

网友:
还行,细心点 ,  还屏风险大  但是你也没赔   继续努力

网友:
VDDLCD不正常出现的白屏

网友:
这个Q32管子不是N管吗?

网友(点评):
你再好好看看到底是N还是P??

网友:
那楼主不是发了,用换屏的钱换一个MOS管就好了。。

网友:
晕,大哥明显的p管

网友:
我也遇见过白屏,类似这样的管子坏

网友:
一般是屏问题,最好是更换一下看看!!!

网友:
看标题就知道是屏供电的问题,因为只有背光所以白屏

网友:
呵呵,又被你赚到了

网友:
看起来很好修,讲清楚下点就好啦!

网友:
LZ好细心啊!

网友:
就是屏没有供电了

网友:
嗯。实际就是屏供电的P管坏了,造成屏的供电没有或不正常,造成白屏的故障,不知这样分析是否正确。

网友:
屏供电不够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