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华硕G31的主板维修,USB键盘能认不能用

楼主(2012-06-17):
一台华硕的G31 的主板维修,能认USB键盘,U盘,但是键盘不能用,不能进CMOS设置

开机也提示 风扇错误。

板子已经换过IO,BIOS,SB,风扇,故障仍然依旧。求一个思路!

网友(点评):
主板是好的,不要误判。 usb设备的键盘、鼠标支持在bios默认状态下没有开启。关掉cpu风扇检测或者是关掉F1错误提示。

网友:
BIOs刷一下试试。。

网友:
说得对先刷bios后换风扇,再查风扇电路

网友:
一般刷bios或压南桥

网友:
换个键盘测试一下,有些键盘是有兼容性。多换几个,先换ps的进bios设置,再用usb的键盘进系统,应该能正常用的。这样的问题我遇到过不少。

USB键盘在些时候在DOS下模式用不了,先用PS2去BIOS设置USB键盘在DOS模式下运行。

网友:
你的这块板是不是品牌机用的,如果你换的CPU风扇是带的转速检测那就不会有CPU风扇错误提示,但如果确定是带转速检测,那就是查一下CPU风扇检测电路,至于USB键盘不能用看查过5V供电正常吗?还有USB信号都正常吗?

网友:
是呀1测了供电5V咩有?两个数据对地的阻值测了吗?用四个孔的风扇,别差错地方了哦~!

网友:
供电时钟数据都有检查

网友:
我以前也有过这样的问题  后来后了一片南桥 就好了你看下面桥 热不热吧

网友:
可以看一下键盘的滤波电容有没有问题.有些有排阻.

网友:
FOUNDER PC方正品牌机的板?点下关机能关吗?是不是档LOGO?

Founder pc 这里就可以看出是方正,呵呵
好眼力,从哪里看出来是方正的板子

网友:
板子已经换过IO,BIOS,SB,风扇,故障仍然依旧。求一个思路!
换了怎么多  还不如 直接换板

网友:
应该是HP主机的板子吧。你可以用一个板能检测到的风扇来开机。再做下面的调试工作

网友:
还一行小字CPU FAN ERROR ,意思是CPU风扇错误,温控芯片发出信号给南桥,南桥再给风扇提速度,换南桥看下。

网友:
先刷BIOS,如果不行就是南桥故障,换桥

网友:
USB键盘不能识别,首先看看是否是键盘兼容性的问题,更换一个键盘再试下。
再者,就要考虑南桥的问题,usb是南桥负责管理的,如果南桥有问题的话也会出现莫名其妙的问题。

网友:
试试这个--别被扣分就纠结了

网友:
不懂 没见过!!!

网友:
风扇报错是不是 没插对啊
键盘不好用 你试试ps口的 试试U盘认不认
不认 测测额阻止 看看供电
是在不行 换南桥

网友:
帖子  我都已经说过了

南桥 BIOS  IO 风扇  键盘 等我已经换过了

网友:
从第二行可看出是方正的;风扇报错后会自动关机不?如不自动关机,插PS2键盘能用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