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本风扇飞线USB 5V

楼主(2012-06-17):
本本风扇飞线USB 5V,在网上查了下看图,明白要接在USB的哪个位置了。但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二!
飞线

网友:
file:///E:/维修基础知识/USB控制
file:///E:/维修基础知识/USB%205V接口

网友:
近的话,直接接usb 5v 算了

网友:
5V vcc就可以了

网友:
拿万用表一量不就办事了吗

网友:
量到5V直接拉上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