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E1948S白屏!!!

楼主(2012-06-17):
LG  E1948S有时候一开机就白屏,有时候开机几分钟才白屏!!!!!请高手指点一下!!!是驱动板问题吗?手头上又没有这样的驱动板!!!

要驱动板 联系QQ:547413056 我有一个 屏坏掉的 驱动板是好的 能亮屏的 LG E1948

网友:
应该是某个场管的电压不正常,查查电路

网友:
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我感觉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白屏时查查屏和驱动板上相应的电压是否正常。不过这种显示器好像还在质保期内的,

网友:
点一会是 直接变成纯白了吗       还是 慢慢变白的        测下屏上面的  5V 保险 有电压不  屏线是双八的吗

网友:
首先要排除供电问题

网友:
白的时候 最好先测一下 5v供电 正常不正常

网友:
简单一点用通用的点屏套件 先确定是屏还是电路问题 再入手,你这样不是很忙目

网友:
屏幕一开机是好的,用半小时左右就白屏!白屏后再关掉再开还是白屏!等屏凉了再开的话又可以用半小时!淘宝上买了驱动板回来还是同样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