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16S无待机电压

楼主(2012-06-17):
一个惠普4416S待机电流是0.012 ,适配器接口指示灯常亮。无3VA和+5VA电压,芯片用的是51125如图:
芯片的16脚VIN正常,17脚VREG5与8脚VREG3都正常,1脚跟6脚的开启信号为0V不正常,看了下图纸 要想这两个脚正常工作的话,Q66管子必须要导通拉低+V5AL线性电压让Q57那个管子截止这个芯片的开启电压是自身发出的。但现在这个KBC_PWR_ON一直为低EC用的是SMSC1091供电正常,时钟的波形也是正确的32.768MHZ,没找到复位。因为手上没这个型号就换了个1098的上去4416S有两个版本的板子上次高版本用的就是这个EC,换上去后待机电流变了到0.020几适配器亮黄灯按键灯也常亮。还是无3V与5V电压 可能EC型号不同准备去订一模一样的1091但是想先知道下发出KBC_PWR_ON为高的条件,兄弟们帮忙分析下吧。论坛上同样的故障有但是说法有很多但没有确定的答案。只提到刷BIOS,已经刷过还是无果。

网友:
话说KBC在供电满足后就会发这个KBC-PWR-ON信号,我今天修道一台HP511,用的事KBC1070,就是不出这信号,我查了条件都满足,还换了2个KBC,结果还是一样,没有点位图,搞了一整天,结果还是失败

网友:
有没有短路啊

网友:
老话重提,不管修啥上电时序一定要清楚。思路才能清晰

网友:
说实话,时序肯定是要按的。现在难修的机器多了去了。你都能修好????

网友:
上电时序当然知道重要但是这个板子的上电时序就是搞不清 才问大家的啊

网友:
换个EC应该可以吧,楼主修好了,把结果告诉大伙一下

网友:
cs信号正常?BIOS与EC间有无断线?

网友A:
这不是明显有短路吗?先把短路排除啦在说!

网友:
在bst或者是boot中有可能有些电感会对地短路,以前我就过就是bst中有个电容对地短路,其中阻值是70欧,才导致不出电压的

网友:
未必不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明显有短路吗?先把短路排除啦在说!

那个信号是要EC发出高电平就会出电压。我不认为有什么短路只要把Q66短接就会出电压

网友:
我前几天一台6535S也是没有KBC-PWR-ON,修了一天,没修好,客户急就换板了,还好HP的板便宜

网友:
这个EC 1091 配一样板号的BIOS版本刷上应该就能用,如果不行的话,检查ACIN信号

网友:
   等待正解

网友B: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
手头上也没这IQ
    我的把他短接了那一脚的电压就被拉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
手头上也没这IQ
    我的把他短接了那一脚的电压就被拉低了

EC是到了还没换上去因为没时间放就先丢着了 这个机子是返修的 所以先没去管它

网友C:
此故障已解决,是EC问题换了个原型号的EC上去 好了能触发HP LOGO出来了。。

网友:
楼主运气好啊 EC正常工作的条件除了供电、时钟、复位外还有 ACIN LID_SW# cpu的温度保护信号这几个
恭喜楼主! 钱进口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此故障已解决,是EC问题换了个原型号的EC上去 好了能触发HP LOGO出来了。。

可惜是返修的没钱进啊

网友:
都是高手啊  学习了

网友:
换主供电芯片啊宝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