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9165-AC6 显示器 无信号

楼主(2012-06-17):
联想 9165-AC6  15寸普屏显示器      查上 VGA信号线 显示   无信号输入      驱动板号 491481300100R  检测VGA 接口针脚对地阻值 正常    想刷 驱动程序  找不到程序 有的传给我一分   有驱动板也行   价格多少 说下

网友:
联想 9165-AC6  15寸普屏显示器      查上 VGA信号线 显示   无信号输入      驱动板号 491481300100R  检测VGA 接口针脚对地阻值 正常    想刷 驱动程序  找不到程序 有的传给我一分   有驱动板也行   价格多少 说下
  上面发的有点乱

网友:
这是笔记本讨论区,不是显示器讨论区是不是发错地方了啊?

笔记本和液晶有很亲的血源关系哦。

网友:
我不懂啊

网友:
遇见过,不是程序问题

你刷过程序 不行吗 还是修了其它问题好了

网友:
100块钱吧

网友:
为什么不直接换壳驱动板试试啊 !?

网友:
遇见过,不是程序问题

有修好过吗

网友:
这是笔记本讨论区

网友:
能上电不?要是不能,就把电源板、驱动板一起换了。

网友(点评):
老大 板子一起换 成本太高 15寸的显示器啊

网友:
x先要看各电压正常不

网友:
不是 程序问题  是什么问题啊  楼上的说清楚啊      显示器开关都正常   显示也正常   查上信号线还是显示无信号输入

网友:
我上次遇到一台IBM 15"的是电源板问题,换一块电源板就行了,这个好像是通病

网友:
怎么会是电源板问题呢    你有没有自信看问题

网友:
换上一个通用驱动板哦

网友:
找个通用驱动板驱动下 应该不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
驱动 改麻烦  效果也不是很好

网友:
是程序问题  三星和飞利浦 我都遇见过这种问题  找不到程序直接换通用驱动板。换原装的不划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