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L1510S 一闪就黑屏维修方案

楼主(2012-06-17):
LG L1510S15寸显示器,双灯大口,电源、高压一体板+驱动板。故障是通电后屏幕一闪就黑掉,电源指示灯为绿色常亮。初步断定是灯管故障,于是直接拆屏换灯管。换好后上机通电,故障依旧。
重头再来!仔细分析故障现像,屏幕一亮就黑,一秒左右。屏幕亮时图像正常,据此分析驱动板工作正常,电源板工作正常。那么故障区域应该是高压板。于是拿过万用表,开始仔细地量。量啊……量啊……量,终于发现了不正常的地方,就是电源板背面的电路中的两个IC(ST S7C4F30L)的其中一个有5-8脚电压与另一个不相同。将两上IC用4606代换后,故障解除。

LG型号标识

IC       STS7C4F30L

驱动板+电源、高压一体板

整体图

通电测试,不黑了

测试完成 故障解决

网友:
不错,我批准你转正

那你去批撒

网友:
不错. 可以申请转正.

网友:
怎么一开始就换灯管,要是我就用点屏工具测试下灯管好坏,然后锁定到高压部分

网友:
不错可以用点屏工具试试

网友:
5/6楼正解,遇到一亮就灭的,有可能是灯管老化或者打火,或者开关管坏,或者电容问题都有可能的呀,步骤不应该是先换灯管吧?1分钟就可以测试灯管的好坏咯。呵呵,可以说顺序不对哦。

网友(2015-05-03):
s7c4f30l可以用4606代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