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T60待机0.04通电自动开机,按亲关机后,开不起电流0.08

楼主(2012-06-18):
IBMT60待机0.04通电自动开机,按亲关机后,开不起电流0.08A 东芝芯片和IO换过了

网友:
有点不懂楼主的意思 是待机自动触发到0.08?

网友:
什么情况。 通电  待机0.04自动开机? 不明白你的意思  说清楚点比较好。

网友:
是自动开机,之前断电后按开关没反应是开机线掉二极管了,现在随时能开机。通电自动触发,打开可调电源电流就0.04-0.34-0.77至到亮机,出现thermai sening error
报错(热感应错误)。一会断电,电流就0.07,EC的东芝芯片也都换了新的

网友:
望各位能指点一下!!!

网友:
忘了还有东芝芯片发烫

网友:
换了东芝芯片还是发烫 。实在不知道从何下手了。

网友:
发烫有微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