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p67 deluxe 前两个内存插槽点不亮内存

楼主(2012-06-18):
p8p67 deluxe  挨着CPU的前两个内存插槽点不亮内存
后面的两个插槽可以 主板自带的检查卡显示55  不插内存显示22  外接检测卡没有显示 只是插后面两个插槽的时候电脑完全启动起来的时候 外接检测卡显示 00  主板自带的显示62  怎么回事啊  BLOS也刷新了

网友:
没有高手遇到过?

网友:
主板应当还在保修的呀   难道你的是b2板子

网友:
主板后面的内存插脚 有没有搭在一起了???

网友:
你看看不亮的两个槽有没有虚的地方,查查有没有断线,小排阻什么的。 还有大桥

网友A:
双通道?内存,其中一个肯定坏掉!看下氧化没手指

网友B:
第一,你上的是什么CPU没有说。
第二。不是所有的CPU都支持4跟内存槽的。
第三,你说的问题有可能是主板问题,也有可能是CPU问题。
第四,现在新的架构的主板是没有内存控制器了,具体哪几根内存槽有用是CPU说了算,与主板无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第一,你上的是什么CPU没有说。
第二。不是所有的CPU都支持4跟内存槽的。
第三,你说的问题有可能是主板问 ...

上的I7 2600K  昨天用其他主板专门测试了cpu的8个核心 不死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的I7 2600K  昨天用其他主板专门测试了cpu的8个核心 不死机

而且之前一个多月完全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大说明白点 对 双通道内存 海盗船 16oo的

之前用这好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双通道?内存,其中一个肯定坏掉!看下氧化没手指

新的内存条  不会金手指氧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