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好3个dm311ic航嘉电源。经验分享下,原因请高手拍拍砖。

楼主(2012-06-18):
              今天收到3个航嘉电源,故障都是无待机,打开无任何烧毁痕迹。一看是dm311待机芯片,加13009。加wt7522和sg6105d一样得完全可以代换。一个一个元件量好后就发现就是dm311和dm311反馈脚得一个5付稳压二极管串了,两个是都设有200欧姆的阻值,换了dm311那个稳压二极管就随便找了个二极管换上了。新的故障出来了,5vsb电压就是1.5到2.4跳动,后来断开芯片vcc供电,电容换了,断开变压器负12v这一路,还是一样,量了dm311vcc供电脚7v上下跳动,和启动脚也是200多跳动。后来东西都代换完了,就差一个5vsb待机线旁有个100欧姆得电阻到地。后来取了这个100欧姆得电阻,电压就稳定了,短接绿线,各路输出也正常了。
      现在问题是这个100欧姆得电阻我取下来量有130欧姆,难道这个电阻变大30欧姆,会引起电压偏低,和跳动吗?请高手解释下。

网友:
一头雾水,稳压管随便用二极管换?LZ你太有才了。以后写明白点。

网友:
稳压管换成二极管,反馈会正常吗?不明所以,楼主为什么不用100欧的电阻装上再试一下会出现什么问题!

网友:
现在问题已经出现了,昨天以为修好了,现在问题是空载一切正常,带负载待机只有1v到2v跳动,而且dm311启动脚也200v跳动,vcc脚7v多跳动,我说去掉一个空载电阻,怎么5vsb就好了,还没明白,今天客户就来了,说没修好,所以今天带了负载测试,还是一样待机跳动,所以不能开机。

网友(点评):
把那个100欧姆的电阻换上看怎样。

网友:
语言组织能力不行!看的不是明白啊!!思路有点乱

网友(点评):
问题是5v待机电压1v到2v跳动。

网友(点评):
看不明白,有点出乱

网友:
逻辑不强,错别字特多,没看明白。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谁能解决啊?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