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夜来求助如何判断屏坏了?

楼主(2012-06-18):
一台联想的显示器,原故障是开机就白屏
用点屏工具套装测试,开机也是白屏,只是这个时候可以按下电源按钮可以关闭了。原来的插上电源后就一直白屏。
所以求助如何判断是屏坏了?尤其是屏电路怎么检修?搜索了论坛上关于屏电路的介绍,发现还是很少,有哪位兄弟可以传点资料或者是具体详细一点介绍一下吗?多谢了。
资料
显示器
求助
联想

网友:
我一般都是换一个屏试下 同样希望有这方面资料的共享下

网友:
屏2
反对楼主:
5.0
反对楼主:
你的附件不全

网友:
重点查屏供电。

网友:
如果换了通用驱动板或一样的原装驱动板点屏还是不行,那就是屏坏。
屏电路一般就修些简单故障。测一下各组供电
屏上一般有5V、3.3V、-7V、23V、13V

网友:
量一下工作条件有没有啊 量一量屏线有没有断啊

网友:
换块好的屏试下。白屏要么是屏块了要么是驱动板坏了

网友:
先看看屏线是否正常,或者接触是否良好,用通用驱动板点屏判断是屏的问题还是驱动板的问题。确定是屏后看屏上的保险是否正常,DC/DC电路有没有问题,可以通过测量VDD,VDDA,VGH,VGL,VCOM等电压来判断

网友:
用通用板来测试,,,

网友:
来自: 安徽阜阳
查看通往屏上的5V电压是否正常,屏上的保险是否坏,如不坏在查5V转3.3V

网友:
我想知道屏的工作原理和供电原理,就单单知道几个关键点的电压没多大用了。

网友:
大概的测量一下屏上那几组供电就可以了,然后检查不正常电压的工作条件。不然还能怎么测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