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935G笔记本掉电!

楼主(2012-06-18):
      插入适配器进入系统运行20分钟左右出现断开,指纹下面的适配器灯和电池充电灯一起闪烁(还有开关上的灯), 可是用 直流电源 一直正常,可是用了 1个小时左右,无意拔下电源头,滚烫,差点塑料烧化了。。

开始的时候  有的时候插入 适配器的时候 电源开关旁边的2个LED5和LED10同时闪烁,如果不闪烁的话那就是进入系统 差不多 20分钟之后就出现上面的 状况!

网友(点评):
查下保护隔离 以及充电电路

网友:
先清理下风扇嘛

网友:
换个cpu试下。I3的容易坏

网友:
先确认是哪里的问题,看这情况,多半是电源头处接触不好。

网友:
同意楼上 先看下前级

网友:
原来就是接口问题,被别人换了DC接口,DC接口的主板 反面有东西相连吗,我的上面反面脱离了,不知道有没有其他连接,我看图纸上面就 主版正面 连接到 PL1.

网友A:
我修过一盒是北桥的原因 虚汗啊

网友:
或者是还有某组电压短路,导致掉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修过一盒是北桥的原因 虚汗啊

最关键的还是自己没思路啊,靠猜测的怕越修越烂,笔记本到时候报废。
笔记本典型的现象就是,屏幕一会一暗一亮的。

网友:
查CPU电源管理

网友B:
电源头发烫有三种可能,一是机器散热不良,温度越高,电流越大,造成电源头过流发烫,二是电源头内部虚焊不良打火而发烫,三者就是主板局部轻微短路,造成某芯片过热过流后断电,先拆下电池,用个调压器看测电流多大,开机与断电时相比,用软件测下U 显卡温度多少,两都温度超过80度,这可能是散热不良所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源头发烫有三种可能,一是机器散热不良,温度越高,电流越大,造成电源头过流发烫,二是电源头内部虚焊不 ...

温度正常,风扇清理干净的,接口应该不存在虚焊了,重新焊过的。
单独接 直流电源  正常的时候1.0xxA 到 1.6XX 之间,无规律的掉电,好像不是太频繁。。
奇怪的是,异常的时候用适配器插上去不能开机(特别是运行一段时间,出现异常的几率蛮大的),LED5和LED10闪烁,拔掉再插还是闪烁,可是换用 直流电源重来不出现闪烁的情况。。

网友:
这个多试试就知道了,首先换个电源看看,再者就是看电源接口是否有问题,或是电源接口到主板焊接的不劳固,别的就没什么可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温度正常,风扇清理干净的,接口应该不存在虚焊了,重新焊过的。
单独接 直流电源  正常的时候1.0xx ...

疑难杂症啊,学习,等待结果

网友:
拔掉电池
使用 直流电源 待机电流 0.11和0.12A来回跳变,可以开机,开机不是太频繁的 掉电,基本都可以用半个小时以上。。
使用适配器,测试VIN  19V和18V之间抖动,LED5和LED10闪烁,无法开机。
同一笔记本,为啥 直流电源和适配器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