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硬盘维修资料

楼主(2012-06-18):
认识ST:
ST硬盘分为7200.7  7200.8  7200.9  7200.10  7200.11  7200.12   等几个家族
(原来老型号不予介绍),目前2.4版本的PC3000支持从7200.7到7200.10的硬盘。
     下面用一张图片来详细介绍ST各种参数。

图中1标注的地方,是指ST的家族系列,这里是一个7200.10的盘

2为SN号,在ST硬盘中,SN号是一个重要的参数,因为我们可以利用修改SN号来砍头,
SN号的第二跟第三位,决定这个硬盘有几个磁头。在附件里面,有ST SN磁头对应表。
这里的RA表示有两个磁头。

3是硬盘型号,一般找匹配的固件,是需要注意这里的。

4是固件版本,找匹配固件的时候,一定要找一样的。(特殊情况,可以不用匹配,通过换ROM,换全套固件来维修)。

介绍ST中一些名词:
     固件:固件是软件、不是存在电路板上的,是存在盘体上的 0 道以前,又称负道、固件区、SA 区、FW 区、服务区等。
      在PC3000中,完整的ST固件,是一个 .LDR文件 ,里面包含ROM、APP、Cert、Cert table、ATA0(9.10代包含ATA1)、Vendor各个模块。
下面介绍一下ST各个模块(稍微了解一下,知道各个模块用处即可)
ROM 包含电路板,磁头等信息,匹配固件时需要找ROM相同的
(需要注意的是,有时候ROM损坏,硬盘会表现为电机不转)

APP 代码模块 (F级引导需要用到)

CERT code 磁道代码块,管理一组扩展的终端命令与SelfScan

CERT tables 扇区块,SelfScan 参数表
(9.10代盘,可以通过修改Cert table去掉99这一步,因为9.10代盘SF到跑完99,会停下来
必须手动N10,,22  Ctrl+T才会继续跑下去)

ATA 接口协议模块 (SF完成后,需要写ATA)

VENDOR 脚本模块  (SF完成后,同样需要写VENDOR)

ST各个级别:
Seagate 硬盘既可以在Normal mode 常规模式下工作,这时启动时读取盘面固件与数
并生成用户接口,也可以在Safe mode 安全模式下工作。后者硬盘不释放主轴电机
不读取系统区相应的信息,并可转入终端命令模式。(safemode硬盘通电,电路板就需,但是
电机不转,在读写APP模块,读写ROM时,需要在safemode进行)不过在Safe mode 下终端可达
的功能组是有限的。

F级:硬盘工作在电路板状态,固件完全没有工作。(当固件损坏APP模块,硬盘进入F级)

T级:正常模式,能进行大部分的终端操作。(开SF,是需要在T级下进行的)

ST盘还分为1级、2级、3级、4级、5级、6级、7级、8级、9级
具体的使用及指令,符在附件里。请自行研究。

SF:既我们平时说的自校准,通过写入APP、Cert、Cert  table然后加上指令,硬盘
会自动进行校准,完成后回写ATA模块和VENDOR模块即可。(这也是所谓的工厂校准)。
SF对硬盘有一定要求,要求磁头、盘片、电机等性能良好,SF才能正常走完每一步。
这样修好的盘,使用时间也比较长。虽然有时候不一定要全部走完,硬盘也可以使用
但是使用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不稳定的现象。
SF需要时间比较长,所以尽量找个单独、功率大一点的电源,给待修的硬盘供电。一般
一个正常的80G盘,大概是8~12小时。
下面是一个7200.9  80G  盘的自校准流程,7200.10也是一样的。

图中颜色深的就是SF的每一级流程,与之前7200.7  7200.8不同的是,7200.9 与7200.10
在SF的时候,完成了99这一步,会停下来。所以,如果是需要做全面校准(从02开始),
我们一般采取去掉99这一步,可以避免在SF中浪费时间。具体方法会在后面的视频教程中说明。

02 是SF中特殊的一级,这一级会把固件区模块备份到缓存,然后,低格固件区,接着,找一区域把缓存中的固件写入固件区,但是,不会回写ATA模块,所以,做完全面自效准以后,还要写ATA,并操作初始化工厂信息和编辑硬盘ID信息。所以,在02级没完成之前,是不能断电的。不然就到F级了。

从31开始往后,就是平时说的31级校准。这个用得比较多,因为31主要是屏蔽坏道。
好多盘31不过,大多因为磁头有缺陷或者盘面缺陷比较严重。
(31~49都是与硬盘缺陷表有关的,所以是必须走完的)

SF正常走完每一级,会回到4E。此时我们要回写相应的ATA模块和VENDOR模块,使硬盘能正常认盘。

指令:
  指令是修ST盘的关键所在,正好像我们用2.4版本的PC3000修ST 7200.10的盘,虽然PC3000
没有这一家族,以至于一系列的操作都不能很好的完成。但是我们同样可以通过指令,来实现
对7200.10硬盘的维修。(ST指令是区分大小写的,一定要注意)

下面列出常用的指令。

/х 转到级别x
在不同的级别之间转换。

[Ctrl]+[E] 显示接口状态:error 代码,最大CHS,安装数据传输
~ 命令接口的状态
[Ctrl]+[C] 固件复位Firmware Reset
[Ctrl]+[D] 或[Ctrl]+[N] 固件行为报告输出详情程度的开关
[Ctrl]+[L] 输出行信息,包括固件版本
[Ctrl]-[O] 或[Ctrl]+[ ] ] Advance Servo Tracing,输出详细的PCHS IО 报告
[Ctrl]+[R] 加载CERT . 显示硬盘的工作状态
[Ctrl]+[T] 重启当前级测试; 显示硬盘的firmware 固件状态
[Ctrl]+ 输出AT Stuff 缓存? 展示缓存映象
[Ctrl]+[Z] 转换到命令模式
[Ctrl]+[A]硬盘信息,包括ROM、固件版本等其它全面的信息
Esc 中断执行
' 显示数据传输状态

这些都是常用到的,可以通过这些指令,查看硬盘当前信息。

命令“;”返回信息格式:
Age=xx Type=xx MxCyl=xxxx MxHd=x MxSct=xxx Bsz=xx TCode=xxxx
Age=xx 当前测试级
Type=xx 当前硬盘类型
MxCyl=xxxx 此硬盘最大Cyl,hex
MxHd=x 此硬盘最大Hd,hex
MxSct=xx 此硬盘最大磁道扇区数,hex
BSz=xx 单位缓存大小,hex
例:Age=50 Type=A4 MxCyl=1387 MxHd=3 MxSct=10D Bsz=80 Tcode=0000
从指令返回的信息可以知道,这个盘正常认盘,包含有4个磁头。

命令“’”返回数据格式:
Cmd  Cyl  Hd  Sct  Cnt  Stbuf  Segl  Csct  Cbuf  Actv  Ercd    Rtry      Flags
xx  xxxx  xx  xxxx  xxxx  xxxx  xx  xxxx  xxxx  x     xx    wwxx.yy.zz   xx

Cmd xx 最后完成或当前执行的子程序
Cyl xxx 当前命令Cylinder 柱面(或对基本柱面的偏移)
Hd xx 磁头
Sct xxxx 开始扇区
Cnt xxxx 扇区中数据块的尺寸
Stbuf xxxx 数据块开始缓存
Segl xx 输入输出缓存的中等尺寸
Csct xxxx 当前扇区
Cbuf xxxx 当前缓存
Actv x 执行中的命令
Ercd xx 当前命令错误代码
Rtry wwxx.yy.zz 重定位参数
Flags xx 标记

命令“.”返回数据格式:
Pgm=xx Trk=xxxx(yyyy).a(b).zzz(www) Zn=x Err=xx ErCt=xxxx Hlth=xxxx CHlth=xxxx sssss LBA=xxxxxxxx
Pgm=xx 活动程序号,其中:00 –诊断监控,50 –建立АТ А 接口的程序
Trk=xxxx(yyyy),a(b), zzz(www) 当前活动的逻辑(物理)柱面,逻辑(物理)磁头,逻辑(物理)扇区
Err=xx 当前操作的错误代码
ErCt=xxxx 硬盘最后Reset 重起后的错误数或最后一个命令导致的错误log 数
Hlth=xxxx 4 数字的health 健康位状态位累计
CHlth=xxxx 4 数字的当前health 健康位状态
sssss 硬盘状况,Ready 就绪或Ntrdy 无法就绪
LBA=xxxxxxxx 当前LBA
例:
Pgm=50 Trk=0300(0301).2(0).034(068) Err=00 ErCt=0000 Hlth=0000 CHlth=0000 Rea LBA=00123492
这个在SF中常用到的指令,可以看到硬盘当前状态的健康值以及现在硬盘走到哪一级。

T级常用指令:
Hx,y,z
显示/复位health 健康位,
x = 任意字符,展示当前health,
y = <空>,展示health 累计值,
z = 22,复位health

I,22 初始化系统区,执行全部必须的校准、格式化、编制系统区映像准备用于写入系统信息,相等
于SelfScan 的测试2

Nx,y,z
指定硬盘Age 测试子程序在x,执行命令须置z = 22(例N50,,22 –硬盘转入50,即ATA 工作模
式),
y - RdWrFeatures word 标志,可用值:A0 –按默认读出参数,0A - 按默认写入参数,00 –忽略
此参数,AA –全部参数按默认,
启动扩展模式SelfScan 可以用命令N2,AA,22 实现,这时硬盘将进行附加的读写适配数据换算

Hx,y,z指令,常用于修复No log故障,有时候SF走不完,也是因为当前health值过高,可以通过
H,,22 指令,来清空当前health值。

Nx,y,z指令,校准指令。X可以是Cert table中的校准流程中的某一级。会从指定的一级开始,走完剩余的流程。
常用的是N2,,22    N2,AA,22    N10,,22    N31,,22
(输入指令之后,使用Ctrl+T开始校准)

Tx 运行工厂测试x
运行某一级测试,要加载Cert才能运行。

Vx,y
展示缺陷表
x –位,指定缺陷表,可以是组合标志;
y –如予指定,仅展示y 磁头的缺陷

x 位号值:
0 展示使用的slip list 跳过磁道
1 展示保留的slip list 跳过磁道
2 展示重定位list 目录

ix,y,z
清空缺陷表
x –位图,确定缺陷表,可以是组合标志;
y –如有输入,清空缺陷表后强制保存到磁面;
z –执行操作应该等于22
x 位号值
0 清空使用的track slip list
1 清空保留的track slip list
2 清空重定位alt list

常用指令 i1,1,22 (P List)    i2,2,22(T List)    i4,4,22(G List)

kx,y,z
管理关断磁头,
x,关断磁头(从高位),0 磁头不能关断,如果x=FF,释放全部磁头
y,新的硬盘型号
z,关断磁头到最小,如果必须,
无参数输入,《T>k》展示当前磁头图

#,,22
修改SN   用于从F引导至T,因为此时age不是50,所以要用这个指令。

1级常用指令:

Nx
SMART 管理与部分缺陷表
x =
0 –SMART On/Off 转换
1, 4 –SMART 复位
5 –展示SMART 属性值
6 –展示SMART 的极限值
7 - 展示G-List(加载CERT 时,硬盘将放慢)
8 - 展示临界事件log 纪录
9 - 展示P-List(加载CER 时T,放慢将放慢)

清SMART表常用N1

2级常用指令:

Ех,у
展示/ 编辑CERT log 纪录
x –展示的log 纪录号,如不指定,展出当前log 纪录,
如果x = 0,清空当前log纪录;
y - 如果有输入,仅显示带有错误y 的部分
常用E4E  查看SF log记录

U 释放主轴电机   电机起转
Z 停止主轴电机   电机停转

Нх 选择物理磁头x
Sx,y 强制定位到柱面x,磁头y
sx,y 定位到柱面x,磁头y

指令关段时需要用到这些指令。

F级常用指令:

Rx
读出系统信息
x = 1,读出缺陷磁道表;
x = 2,读出加载的适配数据;
x = 4,读出Application code 代码
若不指定参数,读出全部的系统信息,
命令执行后,硬盘保持在原先的级别F
备份APP 需要用到的R指令

U 释放主轴电机
Z 停止主轴电机

网友:
不是一般的好贴!不顶没道理!

网友:
这么强大。给力。学习了
不错不知道pc3000最高支持多少容量硬盘

网友:
昨天才出了个7200.9 160G的

网友:
谢谢楼主,PC3000 一套贵啊。

网友:
资料很详细 .讲解很到位呀.

网友:
此贴值得拥有///

网友:
看了上面的不错对希捷的硬盘有了一个新的了解

网友:
好资料,谢谢分享,对硬盘了解更深了

网友:
用USB转TTL线,也能解决部分问题。。。

对清除希捷硬盘的SMART表有奇效,可以冒充新盘出售

网友:
感谢楼主,好贴。PC3000 PCI 2.4版的可以读写7200.10的 固件(LDR)吗?

网友:
我来学习的  多多包涵

网友:
好资料,介绍ST 详细。

网友:
有点深奥,学习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串口刷TTL,满实用的~!

怎么给7200.7加P表、指令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