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RS780M-A主板开机跑EE-D1,点不亮

楼主(2012-06-18):
   AMD芯片组的主板维修,插上诊断卡开机跑EE-D1,喇叭没有报警声,检查内存的参考电压有0.9v,主供电1.8v,SMB电压有3.3v,spd电压有3.3v,内存的负载电压正常,数据,地址线打值没有发现什么问题,BIOS重新刷写过了,压CPU座无反应,主板的四大供电都正常,接下来,不知道该怎么检查了,请大家提点意见参考一下

网友:
用的什么CPU?换个CPU试试。感觉还没走到内存

网友:
别的机子上试的是同一型号的板子吗?有的CPU和板子不兼容,换个低点的CPU试试吧

网友:
北桥问题,虚焊或者损坏

楼上单桥哪有什么南北桥,供电,时钟,复位,查下
这个是AMD平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