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灵越1320笔记本,集成显卡 M45 ,外接显示器正常,内屏不正常

楼主(2012-06-18):
DELL 灵越1320笔记本集成显卡 主板芯片M45 ,不是独显的。外接显示器正常,内屏不正常,具体现象是:笔记机开机自检过程内屏是竖线花屏,不是白屏。到进入系统时变成白屏。拆掉硬盘之后,电脑不能进入系统了,就一直是竖线花屏。内屏右下角有一点碎屏,手指夹大小的。是屏,还是屏线。还是主板北桥?
1、开机主板自检时(平时这有时DELL LOGO画屏或英文),有竖线:
2、进入XP系统后(有进入桌面的声音判断),像白屏:
3、外接液晶17寸液晶双屏同步显示:
4、屏表面有外伤:
5、拆机硬盘之后开机,故障现象只有第一步的图像,竖线。不会白屏。

补充内容 (2012-6-20 13:30):
已换新的屏,已修复,是液晶屏坏了。非常感谢各位同行!!!

网友:
既然楼主都发现屏碎了那就先换个测试屏试下呗 不行再换其他的试

网友:
拆掉硬盘之后,电脑不能进入系统了,就一直是竖线花屏

看不明白......硬盘都拆了,怎么进系统?

网友:
屏碎了那就先换屏试试

网友:
先拆出屏来换个试试  屏线的话 没现成的就量量有没有断线   最后考虑显卡

网友:
先换个屏试试

网友:
换屏肯定好。。

网友:
换屏一样的话。藐视显卡虚焊了吧

网友:
应该是屏里面的液晶也坏了吧,换屏哦。

网友:
屏坏了,换个屏试试吧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哦,换屏试试吧

网友:
肯定是屏的问题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是屏的问题!

网友:
屏幕角碎 最容易出现这种现象了    果断换屏试机!

网友:
这个样子八成是屏挂了

网友:
看这样子,应该是屏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