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A650不加电维修

楼主(2012-06-18):
接到一台海尔A650的机器,和客户谈好后,放店维修,加电,无待机,拆机,测发现保隔电路场效应管不正常,换掉后,有待机0.01,测3.3V 有 5V木有,加旱ISL6236后 5V有了,开机还是没反映,开关处有3.3V,按下开关电压也有拉低,,,,,

网友:
晕 这个不触发那就测触发条件呗 EC供电 晶振 南桥供电 晶振 BIOS是否参与触发 参与的供电 对了还有休眠是否正常 这些查了估计也就差不多了

网友:
EC供电 开能不正常,不行换一个ec试试。

网友:
才修的 。。现象和你的一样,是一个3级管坏了 。找不到一样的 改了下电路。好像是PQ46

网友(点评):
PQ46 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