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屏幕的怪问题

楼主(2012-06-18):
华硕M51VR,开机屏幕全白,有细纹路,15.4的LCD,屏幕是好的,换了N块屏幕都是一样
不过装上14.1的LCD就能正常显示
主板也换过
问题会在哪呢?

网友:
还是屏 有些机子认屏啊 那天换了个神舟的也那样 本机屏碎能见LOGO 换新的全是白屏 试了5张都不行 最后商家把机子拿回去从仓库换了个就好了 型号就是神舟原装屏 对了 先换的几个新屏刷码片也没用

网友:
码片刷一下试试

网友:
原来的那个屏幕放在其他机子上也是好的
难道这么巧是码片坏了?

网友:
码片刷一下,看看行不行

网友:
唰一下一分钟都要不了的事为什么不试试呢,把14.1的程序读出来刷到15.4的屏上去

网友:
从来没刷过码片
请问是用编程器刷吗?
14.1的程序写到15.4的屏上不会有问题吧?

网友:
屏线有换过吗?这机器对15.4的屏都通用的。

网友:
我也怀疑是不是屏线,可是手上没有一样的屏线

网友:
白屏的话一般都是地线断了   不过这种情况刷14.1的码片试试,毕竟14.1的能正常显示

网友:
拆开屏线看了,没有断线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