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400的维修经验。。。。。

楼主(2012-06-18):
一个二修 的机器,客户送来的时候本来打算 换板的。但是 看到价格有点贵。R400独显的。我们给他报1100多。然后顾客 就让我们先修修看,拆i机发现。主板有地方裂开了。 红色的地方裂开了。芯片的脚也断了一个。我直接 拿掉了。在目测其他地方没什么问题,。打各大电感。 公共点, 都正常。插电。。能上电电流到 0.28A。 量个个电压 都出来了。 到底哪里有问题呢? 当查到 MAX1540E的时候发现VTT_PWRG  1R05AMT_PWRG 没有产生。APWRG有3.3的高电平。 我就琢磨着 电压什么都正常了。怎么就 么有VTT_PWRG呢?
    难道后级拉低了。。 是4个PG 并联在一起    在提供个上啦电压。产生个CLPWRG。依次断开。发现0R75AMT_PWRG  不正常。 这个是MAX1510ETB 产生的。这个芯片刚好在那个 裂开的旁边,心想难道摔坏了 或者 虚汗了?  不管了。 先 加焊下 在说。。 我晕OK了。。电流上来了到了0。35了。奇怪还没完全上来。。查复位 么有。 时钟 也么有产生。电压都出来了。 先查查时钟。 发现 ckpwrgd这个信号么有。时钟 么有开启。这个 信号是南桥 出来的。难道南桥挂了。 后来仔细想了想。 南桥要发出这个信号,首先要收到AMP3207 发来的 vr_pwrgd,查到ADP3207 的2脚 有这个电压。难道 真的 南桥挂了。  看到 南桥 全是黑胶。 不敢乱动啊。心想 会不会是短线了。 打开点图。发现vr_pwrgd 通到C747 。咦真的不通。飞线。  插电 上电。 这个机器要 掉两次电才能  显示。 插上诊断卡。 掉了两次电后 跑到 60 掉电? 晕了。 接屏 还是到60掉。 然后外接 。我晕。。奇怪 能显示 。不掉。 现在这机器就这样。我第一次 见过 。不知道 如何下手。VCC3P 这个电压 正常。 我也 断开过。。 不知道 到底什么问题。 求高手们 给点意见。。。

  外界 能正常 做系统。 内接屏跑60掉。 不接也是60掉。 屏换过。这问题故障,没见过。 求高手版主 指教。。。。
      外接 显示后 复制系统文件后 重启 不显示。 打了驱动后 重启还是不显示。 等于就是 自己重启 后 是不显示的。。必须要重新把掉电源。 在插 就OK。 现在系统 做好了。 。
   还是显卡问题。。昨天 VCC3P 都出来了。刚刚在量了下。PANEL_POWER_ON这 个信号 都么有。VCC3P 也没有。   应该还是显卡 问题。。

网友:
会不会是显卡的供电不足啊。。

网友:
楼主怎么上传图纸和点位图!!!希望楼主先说明什么故障原因!!!楼主还没修好啊!!!汗!!!看帖子没看全!!!

网友:
再仔细查查断的地方,

网友:
帖子 你全部 看完了吗? 最后不是说了吗?外接显示正常。 内接屏掉电  不接也掉。  屏换了个新的 。

网友A:
tb那个芯片发出液晶信号的开启信号的!!!没图纸没真相!!!你查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tb那个芯片发出液晶信号的开启信号的!!!没图纸没真相!!!你查查!!!

你是不是 说的是VCC3P 的开启? 这个电压 正常 出来了。

网友:
掉电的时候你看看缺少什么关键信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没有”,不是“么有”,山东人啊

呵呵。。。 不是。。 湖南的。 乱 学来的几句话。

网友:
我之前也遇到过,悲剧的是换个显卡好了
但是花屏,到最后还是花屏结束的

网友:
你用一下联想的原装屏试试。

网友:
你都这么高手了,都是信号级数的人了,都修得这么仔细了,我们也么有办法了,我看还是换板吧,还是能赚个几大百

网友:
查下vcc3p反馈,tb外围,重启不亮的情况应该是h8s 和 pmh之间通讯出了问题

网友:
感觉裂开的地方还有问题

网友:
先换显卡试试再说。。。。

网友:
是不是还有断线的地方?掉电问题很头痛啊

网友:
我有遇到过正常重启后就不亮的情况,必须拔电源再开就行,最后发现不插COMS电池,不让它保存就可以重启开机的,最终就给客户商量时间一直不保存将就用的,可无语呵。

网友:
这机子,如果是我的话,可能还是叫他换板!贴主修得真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