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400 装完系统后不能引导进不了系统

楼主(2012-06-18):
   这台机器客户说不开机、我拿来看一下是没显示、插拔内存后还是没显示、把BIOS电池拔掉放电、亮了、装系统GHOST完成后点回车、重启后应该装驱动了、但是硬盘灯灯不亮、引导不了、后我拆出来、用手压着南桥、哦居然引导了可以了、多试几次、都OK、把手拿掉就不行、手放上就可以、经过反复多次测试、最终决定把南桥换掉之后上电、亮机、信心十足的等待进入系统、啊!突然还没进系统就花屏死机了、在多试几次我还没看到进系统、就花屏了很是郁闷、再试几次就没显示了、一会显卡电压没有了、BIOS放电又有了!再过一会我量着显卡供电组织000拆掉供电芯片还是000我把显存拆掉在量012、后我决定做显卡换了以前做过的显卡还是没显示故障跟做完南桥显示两次后不显示的故障一个样BIOS换过、望师傅给小弟支点招!小弟感激不尽那……

网友:
楼主有才   用手压住南桥能引导  说明南桥虚焊导致  !直接加焊一下就行!还有  我发现楼主BGA技术估计不过关  换了南桥竟然能换出其他故障来

网友:
是有些麻烦了   把问题搞复杂了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碰到过 不过很久了当时好像没有修好。。

网友:
R400的南桥底下是带黑胶的吧!估计南桥掉点了。换个南桥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