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T41P掉电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2-06-18):
IBM T41p 在做系统时刚进PE没事。但在显示桌面的瞬间突然掉电。请高手指教

网友:
显卡问题陈

网友:
进安全模式掉不掉吗?不掉肯定显卡

网友:
加焊显卡试试把

网友:
显卡先禁用掉   然后 再重启试试   行的话 就是显卡了

网友:
进安全模式试,看要不要掉。。。

网友:
楼主描述的问题是掉电,是每次进系统桌面成功后掉电,还是刚过滚动条就掉电呢?有没用BEG跑码

网友:
那应该是驱动程序的事儿吧 ,进安全模式看看掉不掉  或者把加载的一些驱动程序先禁用了试试,实现不行重新装一下系统吧

网友:
显卡,温度排除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