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配器发热 急!!!在线等,。

楼主(2012-06-18):
今天接到客户机器     问题:适配器发热  估计有快六十度靠上。   烫手!
                           但是吧电池取下来,正常了。
                                只要一上电池就发热。
         各位大侠, 这是哪里的问题  电池的  还是充电电路?急!急!急!   在线等。
    因为技术有限,不会搞电池。 如果是电池挂了  就直接换电池。       跪求, 在线等!!!

网友:
不是电池吧,换个适配器试试看还有没有那么烫

网友:
很正常好吧  我自己用的电脑适配器也发热  也烫手  用了2年了  什么事也没出过

网友:
难道接电池后有微短路?

网友:
这不是很正常的现象啊?接电池后开始充电,适配器又要给电脑供电,又要给电池充电,当然很热了,你应该看下电池的电量充满后还热不热,还如果还是很烫,那就可能不对了

网友:
看看主板上电源接口有没有问题

网友:
电池处于亏电状态,接上电池,大电流充电,比笔记本的耗电电流还要大,所以发热量也大。当电池充满后,适配器的输出电流在1.5A左右,充电时有的本子会达到5A。

网友:
遇到过ACER的 换电池也不行

网友:
正常吧  没插电池的话输出电流小,插电池输出电流大  发烫应该正常  用原装的电源试试

网友:
电源口可能性大,我遇到过。里边快段了还没断。

网友:
不节电池  正常。  节上电池  一分钟就烫手

网友:
应该是电流大在,导致发热。用可调看一下电流。还有电源适配器功率是不是不够

网友:
冲满电池再开机

网友:
看电池有没有大短路,一半是换个电池看看,还有就是电池在充电过程有电流的,再加上开机的电流,可能是适配器带不动,才会发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