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红外砖问几比较专业的问题

楼主(2012-06-18):
所谓远红外发热砖并不象网上吹的那么神奇。其实就是将电炉丝与陶土一起烧结了。表面一层黑色的白色的称之为“釉”

问题1:作为上加热或第二温区加热,黑釉好还是白釉好?(注:黑釉恳定可见光更少,但会不会有吸热效应散热变慢呢?)

问题2:国产的均匀性不理想总有热点,影响大不大?

问题3:我试的两种反馈方式(黑釉),砖内反馈(开环)无过冲,PCB底部反馈(闭环)过冲10度左右,到底哪种好?欢迎讨论

网友:
温控器是带自整定的,经本人试验温差30度以上就开始减速预测,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听都没听说过  是温控用的吗?

网友A:
白色与黑色是属于可见光范围内的人眼感觉比较,也就是说白色的砖对可见光的辐射系数和吸收系数都比黑色的小(热学原理:辐射系数=吸收系数)。但这只是可见光范围内的事情,对于红外的特性必须在红外条件下测试,到底那个辐射系数大并非可以用可见光情况类推的。进口的米黄色砖红外辐射系数就很大。

一般不希望出现过冲,没有过冲更好。但也希望恒定温度下能稳定,这就是矛盾,工程上一般都是折中处理。

发热砖实际就是你说的电热丝(镍鉻丝)埋在陶土里,辐射的好坏和陶瓷表面的釉材料有很大关系。釉
实际是类似玻璃体的东西。寿命与所用电阻丝和螺旋拉伸的均匀度有关,不均匀就出现热点,就容易烧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白色与黑色是属于可见光范围内的人眼感觉比较,也就是说白色的砖对可见光的辐射系数和吸收系数都比黑色的小 ...

第一个问题保守点我已经选了黑色,第二个问题,想在底部产生比较明显的两温区,中间的一块砖必须离PCB更近一些,这时热点就是个头疼的问题,我想用120x60砖加一个铝合金框罩做滑动式第二温区,一块长方形砖里总能找到一个比较均匀的地方,同时也做为PCB底部支撑用

网友B:
第三个问题,我发现红外加热受气流影响更大些,因为是开放式的。这点就不如风枪加风嘴那种半封闭强制对流了,看来闭环是必须的,过冲只能慢慢找平衡点了。做底部加热问题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三个问题,我发现红外加热受气流影响更大些,因为是开放式的。这点就不如风枪加风嘴那种半封闭强制对流了 ...

纯红外受气流影响大,这个是常识。解决这个问题可以边上围个圈,这样外面的气流就不容易影响了。结构问题我画个图给你参考。

网友:
作为下加热,发热砖的热点对于离开发热砖5CM左右的PCB影响甚微,我已经做过试验证明这一点,发在山西小李的帖子跟帖里。实际受到影响大的是发热砖的寿命。
参见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40687&page=1  37楼

即便是像上面8楼的结构,估计PCB在这个框架范围内底面从中心到边沿温度差也不会大于10度。这就使人想到新出的红外BGA机为什么绝大多数采用2温区,即便是很高档的机器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