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N19W开机稍亮下即黑屏

楼主(2012-06-18):
昨天修一个现代N19W液晶显示器,如题开机稍亮下即黑屏,,故障:拆板外装灯管试看会不会是灯管老化,一试不是灯管老化,但却有一个怪毛病,就是灯管靠高压线这头,有点点亮,开机就这样亮,典型的欠压保护造成的,如果是正常的保护,应当是灯管全亮一下再灭,。这样就开始漫长的检测,过压保护,过流保护等等,甚至连升压IC TL494都换了,都没检查出问题,这时头晕陷入死胡同,。先放放吧,。今天继续检修,先检测高压包即高压变压器,检测出次级交流输出电阻值880欧左右,但记得别的高压包的交流输出阻值是500欧左右,那这个高压包有问题,不管了,先从料板上拆个相同的大小不一样的高压包,装上后开机试,OK,灯管亮,一切正常,至此维修结束。

网友:
如果有图就好啦

网友:
双高压变压器的就好比较了

网友(点评):
这款机器只有一个高压包,不是双的!

网友:
高压变压器的问题,还好心细,要是我就直接换板了。。。

网友:
高压部分就是高压包,升压芯片,和驱动三极管最容易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