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2-06-18):
修到一台三星2243LW显示器    故障为 用个几分钟 黑屏   这时开关键也不能用    过个1分钟它又自动恢复了     电源  高压板已经排除   换过板子了  按键也换过了   求高手指点是驱动板哪里的问题
关键 现在把板子拆出来点  他又不会掉电  装旗来才会掉电  电压我也不好测    在线等

网友:
刷驱动板程序或换通用驱动板

网友:
会不会和壳子接触了

网友:
你这整的太纠结了。  非要装起来才掉电?
这种故障我的维修思路  就是  当机器掉电时, 去测电源板给驱动板的5V 供电, 还有从驱动板给到高压部位的开启信号。正常么。     具体故障的话, 光这样说  谁也判断不出来吧?  还得要你去测黑屏时的 电压信号。

网友:
自动黑屏又自己好,开关不起作用,那应该是程序。

网友:
换驱动板不就行了,如果没有按键板换就直接改原按键板的电路

网友:
装上才出估障,说明驱动板有脱焊。仔细查找,说不定一焊就ok!

网友:
再重新装 确定屏没有压到按键线 还有就是按键线别一拉就跟别的线接到一起了 改按键线时注意一下 可能不是这个问题 但是还是希望你能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