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与时钟信号导通了该怎么办

楼主(2012-06-18):
内存与时钟信号导通了该怎么办,求高手速速指点,谢谢额

网友:
没太看明白楼主的意思

3.1

网友:
... 你能说明白点不, 怎么导通了?   你测哪了

网友:
这问题我碰到过,怎么修好的忘记了。不过我记得前些天,我修了张SPD供电与主供电导通了。后来没办法,SPD那脚我就没连主板上,直接飞线到橙色3.3.V

网友:
很正常啊,内存本身就有时钟信号啊,就是通的啊!难道不是这个意吗?楼主!

网友:
时钟芯片有引脚到内存槽是正常的吧,不明白楼主说的是什么意思

网友:
呵呵,楼主要表达得再清晰点

网友:
什么乱七八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