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的作用

楼主(2012-06-18):
dv1000板子上保护隔离电路,上的电容pc254,【有max1772芯片的板子上】是干什么用的?他的作用是啥?

网友:
滤波  高压保护

网友:
你给个图么,。。 这样说谁知道。

网友:
怎么截图啊?

网友:
拍下电路板的照片,上传即可。

网友:
看看是什么板子?

网友:
在三极管的右边一个,还有三极管左下角的那个。他们的作用是啥?是升压吗?还是只有滤波作用?

网友:
一般都是滤波的作用吧

网友:
只有滤波作用。

网友:
谁能讲讲这个电路的工作原理?

网友:
哪个高手能讲讲啊?

网友A:
按照你所指的位置,这两个电容都不是滤波用的。

网友:
dv1000的板子上

网友B:
过滤交流~保证下级MOS管的控制电压不会受干扰,因为三极管一段电压是18.5V如果一个干扰很有可能叠加电压就会击穿管子,造成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照你所指的位置,这两个电容都不是滤波用的。

那是干啥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过滤交流~保证下级MOS管的控制电压不会受干扰,因为三极管一段电压是18.5V如果一个干扰很有可能叠加电压就会 ...

电容串联在电路中。会分压吗?

网友:
在供电电路储能,在信号电路滤波啊!

网友:
学习中,一般都是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