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300闪屏

楼主(2012-06-18):
接了一个TOSHIBAM300闪屏。以为是屏的问题,上网看一一,说有要能是灯管问题,换一个好了

网友:
好多屏都是, 灯管接头高温 高压烧穿绝缘层,(热缩管, 橡胶套 什么的。
灯管漏电,加焊就可以

网友:
怎么闪的啊 我也有一台 有时候白屏

网友:
这款机器屏线容易出问题,楼主去查查看看

网友:
我能还是换个屏线试试 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