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星 R507 没显示, 14.3181晶振不工作。

楼主(2012-06-18):
这台机故障时通电没显示,经查14.3181晶振不工作,14.3181晶振、晶振旁的电容、IDTCV179BNLG都换过,IDTCV179BNLG供电正常,求IDTCV179BNLG工作条件。

补充内容 (2012-6-19 14:02):
今天早上上班测又出新状况了,CPU 没电压了,供电IC是 ISL6266, 20脚19V, 22脚4.3V, 23、24脚0V, 26、36脚4.7V, 44脚3.27V, 45脚1.5V, 46脚0.35V, 48脚3.27V.

网友:
有电压  收到开启信号就要工作的   没那么复制吧,,

网友:
cpu供电芯片正常工作后发出的好信号clk_en,从这个信号开始查。它要么直接去时钟芯片,要么通过电路转换,要么去到南桥,南桥在发到时钟芯片。

网友A:
查看一下主板的供电都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看一下主板的供电都是否正常

全板供电都正常。

网友:
CPU供电正常后供电IC发的CLK-EN或发VR-PG给南桥 南桥发出的CLK-EN是否正常呢

网友:
是不是没焊好?一般供电正常晶振就起振,来控制就有输出。

网友:
三星  64脚的  四方形的  第63PIN   正常是3、3   或者    低高低 信号

网友:
正常情况电压正常,晶就全起来,楼主查下CLK_EN起来没

网友:
回贴看下给不给分?

网友:
时钟之前的一切条件都满足了吗

网友:
RE: 求助中!!三星 R507 没显示

今天早上上班测又出新状况了,CPU 没电压了,供电IC是 ISL6266, 20脚19V, 22脚4.3V, 23、24脚0V, 26、36脚4.7V, 44脚3.27V, 45脚1.5V, 46脚0.35V, 48脚3.27V.

网友B:
供电正常还要看GOOD是不是都正常

网友:
先查供电,开起信号,在看外围,或后级有无短路

网友C:
芯片供电正常不

网友:
先把CPU供电修好再说,可以先测测时钟IC的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芯片供电正常不

ISL6266和ISL6266A是一样的吗?我换了3个6266A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供电正常还要看GOOD是不是都正常

GOOD 1脚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