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主板维修不跑码!!!

楼主(2012-06-18):
一块华擎主板维修775针脚的CPU   南桥是NH82801GB
主板有复位不跑码!其他供电正常,测得CPU到南桥数据线有两条阻值为1欧姆,其他4条为303欧姆,BIOS是8脚的!型号:25X40VAIZ
BIOS的1脚2脚供电3.3V;3脚开机的瞬间有2.56V;5脚3.3V ;6脚没有电压;7脚8脚3.4V    这样是不是说明南桥坏了?

网友:
同意楼主

网友:
测得CPU到南桥数据线有两条阻值

网友:
具体型号也不保一下~!

网友:
CPU到南桥数据线每条阻抗相差不大于2

网友:
对地阻值应该基本上都一样啊,差太多就不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