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HDD 测出红X,怎么消除掉?

楼主(2012-06-18):
RT。。。。
mhdd

网友:
erase就可以了
同意楼主:
5.0
eerrttyy1
同意楼主:

网友:
ss456er12004
同意楼主:

网友:
MHDD ERASE 试试看,,

网友:
清0也可以!!

网友:
删除啊,扫描显示W就成了

网友:
就用MHDD就可以啊 ERASE命令

网友:
做SF最好的

网友:
PC3000可以搞好了。

网友:
这要看是有多少个叉,少的话用ERASEi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