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是发热灯管其实很不一样

楼主(2012-06-18):
下面是两种常用发热灯管,这两种灯管常被用来DIY BGA返修预热台,它们一样吗?
其实这两种灯管虽然都是用来发热的,但它们的特性相当不同。
镍鉻丝灯管(就是两头有两个大疙瘩的):发热元件是镍鉻丝,如果冷态下去量它的电阻,400W的灯管122欧姆左右,如果计算一下,220V下也就是400W的样子。这种灯管发热以后电阻基本不变,因此没有冲击电流,但是发热速度慢,一般要30秒以上才达到红热的正常工作状态。发热和冷却都比较慢。其实镍鉻丝本身有致密氧化膜保护,无需处于真空中。
钨丝灯管(带线的那种):发热元件是钨丝,如果冷态下去量它的电阻,400W的灯管12欧姆左右,如果计算一下,220V下也就冷态下是4000W的样子,工作状态下才是400W。这种灯管冲击电流大,但是发热速度和冷却速度都很快,基本2秒就达到工作状态,冷却速度也很快。由于钨丝在高温下会氧化烧断,所以灯管内必须抽真空,这种管子中间都有一个抽真空留下的肚脐眼。

这两种各有利弊,可以根据具体技术需要来选择。

网友:
还是要看你的耍要来用

网友:
迅维的BGA用的是那种?

网友(点评):
发热砖都属于镍鉻电阻丝+陶瓷,风枪也都是镍鉻电阻丝

网友(点评):
迅维目前没有使用红外灯管。

网友:
受教了,
个人感觉要DIY返修台还是先镍鉻灯比较好,因为发热量不会突然一下温度就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