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跑C0,但内存是好的

楼主(2012-06-18):
诊断卡跑C0,但内存是好的,想知道具体是主板哪个地方的问题?
主板

网友:
开机就CO 可以按不跑码流程维修!
同意楼主:
1.7
自力更新
同意楼主:

网友:
王岩柯
同意楼主:

网友:
陆贻昌
同意楼主:

网友:
是AMD的还是INTEL的?

网友:
AMD 的有可能是CPU的问题

网友:
查供电,SPD,串行数据,串行时钟,这几个有么有。
换内存,刮槽子,换cpu,最后加焊北桥
同意楼主:
0.0
自力更新
同意楼主:

网友:
开机就跑CO的话,有可能什么都还没过,先软后硬

网友:
来自: 安徽阜阳
换个内存,或擦擦内存擦擦内存槽试下

网友:
你问题表达的也太简短了把。。。。

网友:
CO代码是没过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