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第五个电源维修(电源高手进)

楼主(2012-06-18):
      已经修好了四个电源,现在是第五个电源维修了,简单描述一下:
1、上电检查,待机电压,没有。
2、拆机,目测电源所有的元件,发现保险丝烧了,电容没有鼓包漏液的,也没有看见电阻烧焦的,没有烧炸的开关管。
3、先测得电源高压部分的所有元件,发现待机开关管击穿,与脉宽调节三极管2222a相连的二极管击穿,更好好所有坏的元件。
4、再测光耦,待机电路,没有发现坏的元件。
5、上电,检测电源。心里怦怦跳呀,还好没有爆炸声音,短接绿黑线,风扇不转。用万用表测待机电压,没有。晕。
  怎么会这样呢?

网友(点评):
i注意量一下相关电路中的电阻可能有烧断的

网友:
查待机变压器是否烧坏。

网友:
先看看有没有300v电压

网友:
检查辅助开关管的旁路元件有没坏的,查启动电阻

网友(点评):
检查辅助开关管

网友:
我想问前面4个是怎么修的

网友:
对啊,你这是明显的没有待机嘛,肯定是修辅助电源部分啊,你都修了前面四个了,应该也积累一些经验了吧?包括待机状态下一些关键测试点的电压值什么的。

网友:
还在学习中……。还是不敢自己修啊……。  知识还不够……。

网友:
辅助电源就这几个零件,零件确定没问题,注意2楼说的,重点查。

网友:
如果辅助电源工作正常了还没有输出,查脉冲电路和驱动电路。

网友:
还是象别人说的那样,辅助电路这部分元件少,慢慢查

还有个,修电源可以在保险管处串个灯泡(就是灯泡代替保险管了)来比较安全些,也不用怕得要死

网友:
已修了四个应该很有经验了认真查一查一定能修好

网友(2012-07-18):
不用说没有待机肯定是待机电路出问题,确认你换的待机管是否好的,查光藕电阻 查辅助电路3极管和二极管,如果不能自己形成震荡待机也不会出来的,最后查一下待机变压器

网友:
查辅助电路

网友:
查查二极管那个电路换有没有其他元件坏了!

网友:
PWM芯片的工作条件满足了没有。

网友:
辅助电源启动电压出来没有?

网友:
查待机开关管过流取样支路,你会有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