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过内存

楼主(2012-06-18):
   有张主板维修,不过内存,comS清一下零,就能过,进BIOS保存一下又不能过 》   桥已加焊过。。。。。。。。。

网友:
BIOS刷一下

网友:
先确定内存有供电,spd,串行数据,串行时钟,如果有,换内存,刮槽子,换cpu,刷bios,最后旱桥。
你怎么先旱桥啊

网友A:
,spd,串行数据,串行时钟
  怎么查啊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spd,串行数据,串行时钟
  怎么查啊                谢谢

spd   一代内存,最后一脚2.5V或3.3V。二代,三代内存,倒数第三脚3.3V
串行数据,时钟:一代,91.92脚2.5V     二代,三代:118,119   3.3V

网友:
换条内存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