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昨天的帖子,显示器现在屏和指示灯不亮

楼主(2012-06-18):
如题:昨天问的是p5506 与10n60代换的问题目前已解决,我找个p5506代换的

现在电源指示灯和屏幕无反应,电源各电压正常,屏也没有问题,测量按键板上各按键电压正常。

有可能是驱动板坏了,但是我只能晚上回家才能刷驱动板测试(老板太内个了,连个刷程序的机器也不给配)
大家给分析一下,驱动板故障能导致这样的情况么?那位大侠费心一下,能告诉我怎么测量驱动板的故障么,一直不知道如何测驱动板,都是代换法,感觉很麻烦,先谢谢。不胜感激涕零~~~

网友:
程序问题,特别是AOC和三星之类的,你还要测屏供电正常不正常,就驱动板边上的PNP管有没用5V

网友A:
哦。我这个是联想的,应该是冠捷代工的。正在看你的帖子,你所说的pnp是下图所示的位置么?(借用一下你的图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我这个是联想的,应该是冠捷代工的。正在看你的帖子,你所说的pnp是下图所示的位置么?(借用一下你的 ...

哎呀,这个图的那个PNP管子烧啦,我都拆掉了的,就是晶振和旁边那个电容中间有一个三极管的位置,反正液晶屏连驱动板的数据线的插头旁边几乎都有一个PNP三极管的,(如果没用就是最粗那跟线就对了)那个就是屏供电,实在不会找,就测量屏上的屏保险有没用5V供电,不过要小心绝缘,毕竟接了数据线和灯管,很难拉出驱动板来外面测的

网友:
好谢谢,正在修,却是是程序办坏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