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9800GT花屏

楼主(2012-06-18):
七彩虹9800GT512M显卡花屏核心从做过,显存加焊过还是不好,MATS不会用,可不可以告诉我怎么用,最好一步一步的清楚点,DOS不会用

网友:
可能是显卡没加好啊!

网友:
MATS我也不会用

网友:
这个不像开焊,可能个别显存稳定性不行了,先降频试看看?

网友:
仔细检查 电容有怀的 都是这个吊样

网友:
这个不是 显卡虚焊 看看滤波电路 电容

网友:
  我遇到过一块和你显卡比较累似的故障,最后是降频好的...  不妨你试试看...

网友:
刷下BIOS再试试看,实在不行就发我这里来吧,帮你看看了!

网友:
显卡怎么降频

网友:
楼主用个DVI转VGA的头子试哈喃

网友:
显存坏了,,

网友:
呵呵 还没看到过这样的 只出现一点点锯齿 看看显存有没有问题 用软件扫描看下MATS  我也没用过